关于数字信号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7-07-15):
做数字通信系统仿真时,有个问题混乱了,对于数字信号做DFT或者FFT时,是对所有采样点做DFT?还是对码元做DFT?

网友(2017-09-07):
我记得好像是对于采样进来的数据先进行插值处理,然后再做FFT。不知道你说的码元是否就是指插值后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