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 前仿根据信号条边判断有毛刺,但是波形上看不出

楼主(2017-07-16):
ncverilog 前仿根据信号条边判断有毛刺,但是波形上看不出

有什么办法能在波形上dump出毛刺?

网友:
提高仿真精度试试

网友(2021-01-1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1-02-22):
换个格式,不要用fsdb

网友:
这是0ns的glitch.ncverilog run 的时候加上+fsdb +glitch=0,波形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