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一个axi总线之后,如何跟多端口DUT相连?

楼主(2017-07-16):
设计一个axi总线之后,如何跟多端口DUT相连?  DUT是多端口的,每个端口都是32位,有输入有输出,axi总线是slave模式,dut通过axi-slave跟系统相连,几个端口可能会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求大神解释一下,多谢!!!xilinx IP 很多代码看不到,也不知道dut跟axi连接。。。

网友:
可以参考PG059 xilinx AXI Interconnect 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的意思把一个DUT分别连接到几个AXI_slave上面?几个端口分别对应AXI_slave?

网友:
如果是多个axi-slave输入端口,那前面需要加一个decoder,对每个端口进行地址译码;如果是多个axi-master输出端口,那只需要加一个arbit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只是一个axi_slave, 跟一个多端口的dut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