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PEX提取出来的netlist怎么导入virtuoso生成电路图

楼主(2017-07-17):
我现在手里有GDS、CDL文件并对其做了PEX集成参数提取,生成了一个.netlist文件,我想把这个文件导入virtuoso生成电路图,这个应该怎么做啊,求大神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PEX提取出来的rc 太多了吧 导成电路图也不好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有CDL文件,但是是被修改过的,但是GDS文件没有被修改过,所以我想从PEX中提取出来电路,与CDL文件中的电路进行对比,看看哪里被修改了。

网友:
pex中提取出来的电路,有个.sp文件,里面link了两个rc文件,这个.sp文件,就相当是cdl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我试试

网友C(2018-01-09):
pex中用calibre提取可以导成电路图

网友(2022-09-19):
引用 网友C:
pex中用calibre提取可以导成电路图

兄弟,怎么操作的麻烦详细说一下

网友(2023-03-30):
那请问pex导出的netlist我不需要进行转换为电路图,我想进行后仿真,我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