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

楼主(2017-07-17):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FIFO中经常使用的数据缓冲单元通常是双口的RAM,如果现在只有单口RAM该怎么办

网友:
如果时钟不太高,可以时钟频率提升一倍,一个时钟用于读,一个时钟用于写,用单口RAM模拟双口RAM。

网友:
单口ram就以为这同步fifo,可以将两个读数据打包成一个写到单口ram, 然后读的时候再拆开成两个数据。缓存数据不多可以用寄存器手写一个buffer,想怎么控制就随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