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UVM的DPI是否可以调用动态链接库.so文件?

楼主(2017-07-17):
请问UVM的DPI是否可以调用动态链接库.so文件?
目前我的平台可以调用c code或者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但是不能调用.so的动态链接库,请问有什么不同?能否给个例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VCS User Guide, 搜索 Dynamic Loading of DPI Libraries at Runtime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外,什么叫做UVM的DPI?uvm_dpi.cc里定义的那些函数?“调用可执行文件”又是什么意思?UVM testbench读取elf文件,然后DUT中处理器rtl/netlist执行该el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表达不清楚额,我的意思是在UVM的验证平台,调用c 函数,采用DPI的方式。vcs编译的时候把对应的cpp文件加到list里面,仿真没有问题。
而调用可执行文件,就是说,将该cpp先通过gcc编译成可执行文件,然后在UVM里面调用,仿真也没有问题。

我是想问,如果将该cpp编译成.so的动态链接库,在UVM面调用,是否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vcs 2014 就可以了,之前用vcs2013就识别不了,说是unknow format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该cpp先通过gcc编译成可执行文件,然后在UVM里面调用,仿真也没有问题

    你是说把cpp 编译成elf,UVM里直接调用这个elf? 用 $system()调用的还是别的方式?能给个例子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调用so的那段uvm代码和完整error信息贴一下吧。此外vcs 文档关于动态链接库的说明没有帮助么?

网友(2017-10-25):
用gcc将c/c++文件编译成动态库xxx.so,testbench中import DPI,在run脚本里irun选项中加上xxx.so即可。

网友(2022-02-17):
遇到类似的问题,求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2022-04-09):
cpp文件要用extern C语法包一个C的接口才行,DPI-C 接口只识别C,你用C++的语法包接口肯定不识别

网友:
vcs可以,其他不知道,在 ./simv 的时候 加 -sv_lib  path/lib名,如果有多个so还可以用libL列表文件,参数改为 -sv_liblist  具体用法自行度娘

网友:
先说答案:可以。
见下面VCS的user guide手册截图如下:
有3种方式可以调用,见上图红色框框1,2,3。
方法1是建立动态链接库的库文件清单,bootstrap_file的格式也在截图的最下面有写了,见*.so文件去掉后缀以后填入bootstrap_file里面,再加上首行#!SV_LIBRARIES;
方法2和方法3本质上是一样的,方法3是手动逐个添加*.so文件及其相对路径,方法2是手动逐个添加*.so文件且指定其相对/绝对路径的搜索根目录;

网友(2024-12-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将uvm库编译成so,为什么我要gcc编译会报错,user.h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