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ram的如何存储数据

楼主(2017-07-1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Vivado中的BRAM是如何存取数据的?我用coe文件初始化BRAM,地址是1,2,3,4....这么给的,coe文件中的数据都可以读出。
当我直接向BRAM中写数据(数据线是32位),然后给地址1,2,3,4....,但是之后4的倍数地址对应的数据正确读出,其余数据都是0。
所以我想问一下,BRAM中的数据是如何存取的?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
1500521401(1).jpg 回复 2# flywind7这个是地址连续加1的波形

网友:
你是直接操作的bram接口,还是通过microblaze操作的?

网友:
跟BRAM的深度或者数据位宽的配置有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操作的接口,用microblaze操作会不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如果设置为64位的数据宽度,则地址为8的倍数对应的数据才能读出!但是具体内部的存储是怎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