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中的电阻在仿工艺角的影响

楼主(2017-07-17):
小菜鸟一支,求大神指教。
我用这个结构做了一个带隙基准电路,在Cadence仿真仿工艺角时候,电阻变化会导致电路温度系数变得很差,无法使用,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结构在那里???

网友(2018-10-12):
图呢大佬

网友(2019-11-09):
能用到电阻的,一般不都是用电阻的比例吗?这个误差比绝对误差小很多吧。

网友A(2020-01-10):
电阻随corner、温度等条件变化本来就比较明显,温度系数很差很正常
一般会对关键电阻做修调

网友(2020-08-05):
确定是电阻变化导致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和电阻的比例有关,和绝对值没关系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A:
电阻随corner、温度等条件变化本来就比较明显,温度系数很差很正常
一般会对关键电阻做修调 ...

您好,请问修调电路应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2024-09-10):
引用 网友A:
电阻随corner、温度等条件变化本来就比较明显,温度系数很差很正常
一般会对关键电阻做修调 ...

大佬,对电阻修调的本质是啥,对阻值的精确调控,然后让温度系数最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