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的io pad怎样连线到芯片内部pg strap 和芯片外部引脚?

楼主(2017-07-17):
求助大神:
有种 IO PAD是两列 stagger 形式的;那么请问在这种 io pad 情况下,pad对内和对外的连线是怎样的?

网友(2022-07-04):
大佬,有解决了吗,我刚遇到这个,求帮忙

网友:
IO PAD有面向core区域的比较细小的pg pin,对外一般都是用AP RDL接到bump或者wire-bond pa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