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Compiler Violation求助

楼主(2017-07-17):
在insert_dft之后做dft_drc报了很多的C5violation:

Warning: Rule C5 (LS port captured data affected by new capture) was violated

查看之后发现都是在clock gate单元上发生的,数量相当多;
希望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手动插入的ICG单元和compile -scan -gate_clock自动产生的ICG单元是否都不能插入扫描链内呢?
这些warning是正常的吗

楼主:
求助 求助

网友:
icg cell上的TE端连接到test_mode上了吗?

网友:
使用带有scan enable的ICG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工具自动连接到scan_en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用的ICG单元port是{CLK,EN,TE,Q};ICG的TE pin已经用工具自动连接scan_en;
clock gate有好几级的ICG级联,会有问题吗

网友:
那应该没问题了,这是个正常的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还以为是时钟结构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调用ICG时候,如你所说scan en链接到ICG的TE上,那另一个EN是不是链接到门控使能信号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