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样的查找替换,为什么在shell下和tclsh下完全不同呢,求指导

楼主(2017-07-17):
原文件b.txt 内容是这样的(只有一行):
variable "aa" "bb" //testing

在shell下执行下面的命令:
grep "variable" b.txt | sed "s/variable//g" | sed "s/\/\/testing//g" | sed 's/"//g'
输出为:
aa bb

但是我写了一个tcl的文件,内容为:
% grep "variable" b.txt | sed "s/variable//g" | sed "s/\/\/testing//g" | sed "s/\"//g"
输出是这样:
sed: -e expression #1, char 5: unknown option to `s'
child process exited abnormally
经查验,问题出在 sed "s/\/\/testing//g" 这一段。

我的问题是:
1.在shell下为什么不可以外面用双引号,类似 sed “s/\"//g” ,而一定要用单引号包住引用的双引号,像这样sed 's/"//g'? 这就是普通的正则表达式啊
2. tcl中为什么替换//,不可以像c shell一样的用sed "s/\/\/testing//g"?
3. 我用下面的命令,只能替换掉一个/,怎么样才能把两个//都替换掉?
grep "variable" b.txt | sed "s/variable//g" | sed "s/\"//g" | sed "s/\\/testing//g"
输出为:
aa bb /

楼主:
没人知道???

楼主:
继续顶,等待高人出现。。。

楼主:
积分到司法鉴定是两份进度算了看风景的酸辣粉的时间里风刀霜剑

楼主:
昏天黑日核桃仁和投入核桃仁和肉体会让他忽然挺好听然后突然

网友:
tcl不认识sed命令吧
复杂的替换还是写perl比较方便

楼主:
qiu da an a jsdklfjsdlkfjskfjdskfldsjfldsjflkdsf

楼主:
法第三方第三方的防守打法

楼主: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找到高人了

网友(2017-08-18):
回复 网友A:

请问 能把问题答案总结一下么?

网友:
这个自己没有tcl环境,也不怎么用tcl。不过,可以提供个思考的思路。
在python的正则表达式里面,每次使用re.compile的时候都要用原始字符串,为了防止字符串向函数传递时对特殊字符进行转义。举个栗子:'\/'在python里面会被传递为'/',而r'\/'传递过去还是'\/'。而如果传递过去'/'的话是无法匹配'/'的。如果字符串前面不加r的话,需要对转移的'\‘字符前面加’\',这样re.compile(r'\/')和re.compile('\\\/')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猜测在tcl的替换中也是发生了两次转义,而在命令里面只防止了一次转义的情况。python里面有字符串前加r的方法,tcl里面估计应该也有相应的方法。如果没有就只能用麻烦的方法,进行两次转义了。

网友(2018-02-13):
grep ,sed,awk 都用单引号包起来就ok,不要太纠结。
遇到要替换特殊符号/时,用?当分隔符比较好吧,下面这个应该ok。
grep ’variable' b.txt | sed -e 's/variable//g' -e 's/\"//g' -e 's?//testing??g'
你第三个问题替换时少写了一个/

网友:
example :
exec sed -i {s/hello linux/hello fedora/g} /root/text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