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PSRR

楼主(2017-07-18):
这是我仿真的一个带隙基准的PSRR,从它的图形中可以看到它在低频段几赫兹就开始变化,
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对不对,还请各位大牛指教。谢谢

网友:
有仿真条件吗?这么看根本看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电压3.6V ,然后给了一个1v 2kHz的交流电压,您说的是这个仿真条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错了只给了1v 的交流电压,没有频率,刚才打错了

网友:
结果算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有试过换仿真条件吗?比如说供电给5V,然后给0.1V的交流电压?很有可能最后仿真结果不一样的。不过看你的仿真结果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肯定是放大器的增益特别大而且GBW特别小

网友: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意见。按照您的意见改了一下,的确低频段的效果好了一些,低频段从几百赫兹开始上扬。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意见,我试试改一下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