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ring和core之间需要加dummy layer吗?

楼主(2017-07-18):
fox(07-18-15-25-23).gif 请问对于s1这部分需要消除layer density error吗?还是保持着部分空白忽略掉density errors?

网友:
联电工艺,很少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们就是把S.1这部分空着,什么层次也不放,对吗?

楼主:
如果是空着,会不会影响芯片的平坦性,对芯片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以前的经验,sealring和core之间会净空,也有用来跑ground metal的,这个ground也就是sealring的电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2019-04-06):
一般会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