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assAB输出,轨到轨运算放大器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17-07-18):
求助各位大神,对于这个轨到轨运算放大器,零极点个数有多少,分别为多大值?

网友:
就是个两级运放,第一级folded cascode,第二级class AB输出,miller补偿,零极点分析方法跟普通的两级运放一样的。

网友:
这里的补偿还是采用的普通的miller补偿,所以分析跟书上的是一样的。
另外这篇文章后面给出了ahuja (cascode miller)补偿,很多论文讲两种的差别的。

楼主:
请问,输出这里是有两个零点,分别是gmn/CM和gmp/CM?它这里是把零点设置到10GB以上,输出端一个次级点,等于(gmn+gmp)/CL?GB=gm1/2C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GB=gm1/(CM1+CM2),零点分别为gmn/CM2,gmp/CM1,次级点gmn+gmp/CL?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