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ie加密卡的FPGA选型号

楼主(2017-07-18):
本人fpga菜鸟,最近老板让做一个pcie加密卡,要求加密带宽达到1GB 。先期考虑在xilinx评估板上实现(或其他较为官方的板子),由于带宽要求,要求fpga至少带pcie 2.0 x8的硬核。目前看只有v7评估版能满足要求,但板子价格3500刀,但单颗芯片却达到5000多刀。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合适的选择???

网友:
KC705达不到要求么?
单选芯片A7就可以了吧

楼主:
多谢回答,但我看到的KC705官网介绍仅支持pcie2.0X4 或 pcie1.0X8。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AP37R{}6YJER1J7)9~BSVZS.png 回复 2# elecmin

网友:
IP设置界面能设置就肯定能用

它这边这么描述可能只是说它提供了这么两个例子给你而已

网友:
A7不支持x8
如果你其它逻辑量不大,最低应该可以选xc7k70tfbg676-2

网友:
k7便宜得很

网友:
考虑soc吗,xc7z035,有价格在1千元多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