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大家有用过poly电阻下方还覆盖一层poly的电阻吗

楼主(2017-07-19):
请教大家,有两层poly,可以形成PIP电容,现在用PIP的上层poly做电阻,下层poly(也是做普通管子的gate的poly)覆盖在poly电阻上接地电位,请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不用metal覆盖?这样不是就形成了PIP电容吗?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或用过这样画的poly电阻呢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哪家工艺厂能提供5k左右的Nwell 方块电阻吗?通常Nwell的电阻都在1k左右吧

网友:
头一次知道还有这种用法,看看其他人怎么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也是头一回碰到,所以上来请教大神们

楼主:
肯请各位大侠赐教,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