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仿真

楼主(2017-07-19):
200资产
目前我在做一个 全差分的两级运放,采用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但是请问共模反馈中的电容C1,C2的容值该怎么确定呢?我看了一些资料,说是C1要和采样电容的容值相同,C2并没有明确说明,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如果能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就更好了。另外,在对该运放进行仿真时,应该使用pac,pstb等进行仿真吧,但输入信号应该如何给呢?我之前设置了一下,可能是设置有误,发现仿真要很久才能出结果,还请大家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大神解答呀

网友(2020-04-28):
顶一个等回答

网友:
可以跑hb,hbstb仿真,跑的时间太长可能是收敛性不好,你可以在hb仿真的run transient中把tstab的时间设置长一些,tstab最好是时钟的周期的整数倍,fundamental frequency设置为你跑的时钟频率。

网友(2022-08-26):
顶一下,等大神解答

网友:
C1为什么要和采样电容相同,采样电容决定了输入端的噪声。
C1太大,会导致运放带来额外的负载。我有见过C1取200fF的情况。

网友A(2023-04-25):
C2与C1的比值可以改变你的建立时间,比值越大,建立时间越快,但负载也大,所以需要综合考虑。而且电容太大会降低你的amp的增益。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A:
C2与C1的比值可以改变你的建立时间,比值越大,建立时间越快,但负载也大,所以需要综合考虑。而且电容太大 ...

电容太大会降低带宽,增益是不变的,GBW=gm/CL

网友:
这对你有帮助,仔细推算一遍,你就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