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DDR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7-07-19):
SDR:3.3V多由橙线直接提供,或橙线经过一完全导通场管提供。

DDR:2.5VVCC-DDR(核心供电)1.25VREF(基准电压)1.25VTERM(负载电压)

DDR2:1.8VVCC-DDR2(核心供电)0.9VTERM(基准电压)

DDR内存供电最复杂,了解其供电产生方式后,可按照同样的原理修复其他内存的供电故障。
DDR内存有三种供电,但实际维修中需要测量的只有2.5V和1.25VTERM;1.25VREF是产生1.25VTERM的标准与依据,依托2.5V供电经电阻串联分压得到,保证2.5V正常,1.25VREF不需测量与维修。2.5V供电可在内存槽供电测试针上找到其供电元件及电路,负载供电是北桥与内存信号交换的传输电压,负载排阻外侧与供电相连为供电输入端,内侧分别连接内存与北桥信号线,在不插内存的前提下,测量负载排阻信号端对地数值,并横向比较,数值误差超过10时为北桥虚焊或损坏。

求教:
1.为什么DDR需要不同的3种不同电压供电啊?
2.选择为其供电的电源系统有何要求?
3.是否可以选择多路输出的DC/DC直接为其供电?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推荐一个好用的论文助手工具,不仅可以免费论文查重,还可以规范参考文献和一键规范论文格式,方便好用还免费。地址:www.biga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