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Hspice问题,按照教程进行ac仿真,但是没有.ac0文件输出

楼主(2017-07-19):
如题,本人按照Hspice教程谢了程序,但是输出文件少了个.ac0文件,其他文件看了下,都显示正常
.OPTIONS LIST NODE POST
.OP
.AC DEC 10 1K 1MEG
.PRINT AC V(1) V(2) I(R2) I(C1)
V1 1 0 10 AC 1
R1 1 2 1K
R2 2 0 1K
C1 2 0 .001U
.END

网友:
hspice第一句被认为是title,仿真时会被忽略掉,这样.option的设置就没有用了。试试在第一句前面加一句.title行.

网友:
我個人比較習慣用.probe V(1) ....

网友:
如果用.print语句要加 .option post才会有波形文件,你的第一句被默认成title了。不然改用.prob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title的问题,试了,解决了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