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rio学习讨论帖,共同学习,集思广益

楼主(2017-07-19):
这是经典的HELLO FORMAT传输方式。我们暂时不考虑srio stream的传输模式,只考虑HELLO FORMAT模式。
我们最好是具体一点,就是要实现上图表示的数据传输,并且我们采用最简单的方式:NWRITE。所用端口,我们采用I/O PORT.
这个图看起来简单。先发送一个64位的包头,64位包头的内容根据第二张图来确定。之后再发送4个64位的数据,然后结束。看起来很简单,只需要按照时钟,把64位的数据一个个塞进ip 核的s_axis_ireq_tdata引脚,再配合一下axi传输协议即可。

不知道我的说法对不对。希望大家踊跃讨论。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贴图失败,现在补上。

楼主:
我想最终做一个单ip核的自环测试。我们给ip核数据,然后ip核心发送数据,但是发送的数据是给自己。
很重要的一点是首先要建立起链路。我的猜测是直接把txp0,txn0,链接到rxp0,rxn0,就在物理上完成了连接。
但是并不能保证建立起了链路。看到有文档说,上电后,ip核就会自动建立起链路。仿真的话,就是加时钟,等待建立链路,link_initialized变为1,我们知道链路建立了,然后发送包头还有后面的四个数据。
大家觉得有没有致命的错误,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2020-02-12):
引用 楼主:
我想最终做一个单ip核的自环测试。我们给ip核数据,然后ip核心发送数据,但是发送的数据是给自己。
很重要 ...

你好,我目前再用K7系列的开发板做SRIO的自环,配置了GTX的近端PMA,但是两个出释怀信号还是一直是低电平,请问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