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后跟参数,有-f 有+DEBUSSY等。请问这个-与+的区别

楼主(2017-07-19):
何时用 - 何时用 +

网友:
使用irun -helpall 查看所有option。
经常用到的是几个option
【1】-define <macro_name>   +define+<macro_name=value>+<macro_name>
这两种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区别,-define仅能声明一个红变量但是不能赋值,而+define两者兼顾。
【2】-incdir <path>   +incdir<path1>+<path2>
使用+可以省略一个incd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