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防倒灌二极管选择?

楼主(2017-07-19):
电路中需要二极管来防止电流倒灌,请问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电路,一般工艺中选择哪种二极管来进行防倒灌设计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路结构这种类型,有接触过的麻烦回复下,谢谢了。

网友:
顶一下先,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有做过这个,但是我觉得应该用肖特基二极管,因为如果是功率管的话,二极管的压降越小越好(功耗低)。如果不用走太大电流的话,也要考虑到二极管的反向耐压问题,不能反向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二极管需要走一定的大电流,工艺没有提供肖特基的情况,除了用NPN代替,一般还有什么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