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检查时的“layers with forbidden datatypes”

楼主(2017-07-19):
用ICV做DRC检查。发现了很多”Metal layers with forbidden datatypes“和“Via layers with forbidden datatypes”。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该怎么解决?新手,求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2021-02-15):
今天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ICC里做DRC用到的SIGNOFF_MAP,和DRC RULE里的不一致,也就是和PDK里的layermap不一致。需要手动修改。

网友B(2021-11-17):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ICC里做DRC用到的SIGNOFF_MAP,和DRC RULE里的不一致,也就是和PDK里的la ...

怎样修改  大佬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B:
怎样修改  大佬

问题,解决了?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2022-06-14):
引用 网友B:
怎样修改  大佬

请问有解决吗

网友A(2022-11-23):
检查一下2#提到的两个文件,对比一下,如果有不一致的地方,手动修改一下SIGNOFF_MAP文件

网友C(2023-11-09):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2#提到的两个文件,对比一下,如果有不一致的地方,手动修改一下SIGNOFF_MAP文件 ...

您好,我用calibre去读取rule,也是一样的错误,但是并没有找到signoff map,您知道这个文件在哪吗?calibre好像没有用到该文件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用calibre去读取rule,也是一样的错误,但是并没有找到signoff map,您知道这个文件在哪吗?cali ...

signoff map 是ICC导出gds时候用到的,请查看ICC tcl脚本。或者问问你同事看他们用的文件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