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怎样增加UVM库,并编译。

楼主(2017-07-19):
下载了uvm-1.1d.tar.gz,并解压在当前文件夹内。在.bshrc文件中添加export UVM_HOME=/home/IC/software/uvm1.1d/uvm-1.1d
makefile为以下,
comp:
        vcs -sverilog   \
        +incdir+$(UVM_HOME)/src  \
        +$(UVM_HOME)/src/uvm.sv  \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
        dut.sv top_tb.sv

编译后报错
请问编译选项没错吧?还是应为vcs -sverilog -ntb_opts uvm-1.1 +incdir+.  dut.sv top_tb.sv  ?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都可以的。请参考vcs user guide, “Using UVM With VCS ”

网友:
VCS版本高的话只需要加一个ntb_ops然后指定库就好了好像.

网友:
1.1d库里面有编译库的马克file文件。在uvm1.1d\examples 下面。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