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相位裕度全负载范围最低40°可以么?

楼主(2017-07-19):
10资产
ldo相位裕度全负载范围最低必须45°以上么?40°可以么?

网友:
主要是看负载的瞬态响应以及其PSRR的要求了....
一般来说,负载电路在工作的时候其所需的电流都会有所变化。对于负载电流变化较小,低速的模拟电路(基准电路)来说,相位裕度40度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某些高速高精度的模拟电路,如果是负载电流在短时间内变化非常大(0到Imax/2),40度相位裕度是不够的...从ac仿真结果来看,这个LDO应用在至少8mA 以上工作电流的高速高精度的负载是完全没问题的。不过,最终还是要看这个LDO的瞬态仿真(trans)结果。
负载电路的psrr及工作电压可以推算出其适用的LDO输出在一定时间内的变化差值的要求,这个还是要看LDO的输出在负载工作电流内(0-Imax)瞬态仿真时最大变化量.

网友:
不是说必须45度以上
震荡的条件是负反馈的相位变成180,其增益大于1。
一般要求相位裕度大于45,是留足够的裕度。如书中所说,最好是60度,这样瞬态响应也好。
如果各种pvt和负载条件下,最差的相位裕度是40度,一点问题也没有。
其实就算相位裕度是30度左右,如果增益裕度是足够的,也是可以的。
总之,这个裕度是离震荡条件的裕度,能确保不会震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