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Xinlinx的GTX问题

楼主(2017-07-19):
我用两个GTX口互传数据,两边的TXDATA为常数32'hBC55AABC和32'hBC3456BC,头尾皆是K28.5
两个问题
1.数据错位,而且不固定,从Chipscope看,有时候是BCBC55AA,有时候是55AABCBC之类的,很不固定,但明显错位。
2.除了上述外,中间还有一大段的全0,这点很奇怪,两边TX是一直发的,从来没停过。不知道这里为什么是全0,并且恢复时钟也有。

楼主:
已解决,主要是GTX的复位问题。

楼主:
没有完全解决,复位稍微设置了后,全0的现象是没有了。
但是数据错位还是有

网友:
具体没做过。不知道欸。感觉好抽象。

网友:
这个错位是正常的  需要自己再移位拼接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你用的应该是xilinx的低端器件,因为internal的datawidth只能选20bit,所以GTX在做comma detect的时候只能在20bits的数据上做的,但是external的datawidth是40bit,所以从20bits转换为40bits的时候,comma Byte就有可能在高20bit也有可能在低20bit,这个很正常,因为这部分信息transceiver不知道。(40bit考虑到8B10B)。
这个你只能自己调整,没有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无论是20B还是40B,GTX解码并不知道头尾是哪个,错位从理论上确实是正常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错位是正常现象。
如果非要不错位,可以通过此图,改相应的两个参数,强制让COMMA出现在Byte0就可以不错位了,实测确实如此,但不一定实用(一般用的时候不希望COMMA固定位置,或者有需要连续发4个COMMA的情况)

网友:
你的接收端的CDR是不是已经失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