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2012环境变量配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19):
求助!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vcs2012的如下报错怎么配置?

Error-[UNDEF_ENVR] Undefined env variables
  Environment variables NOVAS_HOME or DEBUSSY_HOME is not set.
  Please set one of these variables and continue.

楼主:
vcs可以检测语法错误,但之后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要怎么配?

楼主:
大神给支个招!!!!

网友:
在运行脚本或者cshrc中设置这两个环境变量中一个。
Example:
following commands added into .cshrc file
  #verdi的home path
  setenv NOVAS_HOME  /disc/VERDI

你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testbench里面调用了 fsdbDumpfile 和fsdbDumpvars系统函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eetop.cn/blog/html/89/807489-2380755.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按你说的添加路径后,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  不过,大神!!!我这又有一个新问题
   Error-[DEBUSSY_VERSION] Unsupported DEBUSSY version  An unsupported release of fsdb dumper with the fsdb switch has been detected. fsdb switch only supports fsdb dumper versions newer than 2010.01.Possible solutions are changing '-fsdb' or '-fsdb_pp' switch to '-fsdb_old' or '-fsdb_pp_old' and reviewing the LD_LIBRARY_PATH settings to point to the correct dumper.
   这个你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亲测有效!!!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亲测有效!!!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是版本问题,不用debussy好多年,verdi是它的升级版。如果有verdi那就这设置verdi的home path。这个应该是vcs和debussy版本冲突,debussy版本太低了。

楼主:
回复 10# swary       但是我使用的是Verdi14.03版本的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cshrc文件中LD_LIBRARY_PATH变量设置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设置过了,我换装了centos6.9,并换了一个verdi版本,感觉centos6.9比7稳定多了,虽然还有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的verdi里没有share文件夹

网友:
回复 楼主:
Sorry,I don't have ideal about the problem.Wait for expert solve it.

网友(2021-01-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按你说的添加路径后,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  不过,大神!!!我这又有一个新问 ...

最后咋解决的,,楼主

网友(2024-07-31):
编译的时候加 -full64

网友(2025-03-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按你说的添加路径后,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  不过,大神!!!我这又有一个新问 ...

楼主,这个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