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中插入一个BUFF和插入一对INV,功能上是一样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7-20):
CTS中插入一个BUFF和插入一对INV,功能上是一样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一对相同的INV可以抵消器件对传输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延迟不同带来的影响。
如果一路都用BUF,而且这些BUF都是对一种变化沿延迟大,另一种变化沿延迟小,最后的时钟占空比就没法看了。

网友(点评):
我都是加buff;如果考虑全面buf和inv同时用,那应该按照什么原则和规律去灵活buf inv?不可能想用buff就用buff,想用反相器就用反相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还有一点:两个反相器组成的buffer与直接一个buffer的驱动能力不一样,在进行时序修复时延时会不一样。在修复max_cap和min_cap时二者区别便更加明显。
#2说的感觉是clock_buffer的作用

网友:
BUF = 小INV + 大INV

网友(点评):
所以驱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