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DK软件连接串口时,为什么总是显示com口已被占用?

楼主(2017-07-20):
求助?SDK软件连接串口时,为什么总是显示com口已被占用?我已经将连接断开了,但好像没什么效果,如下图,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2个com口都被占用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重新断电重配置;或者检查是否在SDK Terminal那连接了串口后,在下载run as>run configuration下的SDIO选项中又选择连接了端口,这样重复配置,就会提示有这个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重复配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