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时钟域问题,快时钟对慢时钟采样,设置不正确

楼主(2017-07-20):
最近在做时钟综合,参考时钟50M,通过PLL 生成256M 时钟,然后 256M时钟接收50M时钟传输的数据,之前设置过set false path 、set group 、set_multicycle_path  为什么约束后没有改变。 请问该怎么设置?

网友:
点住错误的路径,右键选set false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下set false path between nodes   和 clock  ,结果都不顶用。为什么约束不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样设置后,还是不可以。

网友: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 -to [get_clocks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样试过这样设置,结果还是没有约束成功,是我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
SDC文件正确加到工程里面了吗?
感觉SDC根本没加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设置了一遍,在timerequest Advisor 中 设置好set false path 后再重新编译,为什么还是出现上图中的错误?再看report timing transfer 时,发现之前设置的set false path 已经没有了。

网友:
SDC 文件正确的情况下
参考以下设置 assignment-->settings-->TimeQuest Timing Analyser-->SDC files to include to the project.
在这里指定你的SDC的路径,希望有帮助 。

网友:
不要只看结果,先看看过程记录里面是否这个约束生效,有没有告警或者错误,在timing analylis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确实忘了添加SDC约束了。现在没有timerequest 的警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时序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