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对IP blackbox处理

楼主(2017-07-20):
项目中使用了一个IP,但是一直没有拿到可综合网表。现在又急需把全片综合跑起来。是不是把这个IP设置成blackbox就不影响全片综合了?请教如何修改tcl呢?

网友:
把这个IP当做hardblock处理,写出lib得到db文件做整chip综合。想想SRAM在综合时如何处理的?当作SRAM对待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状态是没有IP的lib,只知道IP的接口。想把全片综合搞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接口信号就可以自己写出简单的lib啦,你是用于整chip综合评估,所以并不需要写的lib时序很准确。

网友(2020-03-04):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解释,让老朽豁然开朗

网友(2022-05-07):
像这种情况,一般不是包一个空的模块出来,然后设置不优化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