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ltera fpga存储器epcs是nAND FLASH吗

楼主(2017-07-20):
请问altera fpga存储器epcs是nAND FLASH吗

网友:
如果是以相容的他牌FLASH來看,CYPRESS 的 FL064PIF 是 Serial NOR Flash Memory。而 MICRON支援的有 NOR 也有 NAND。Altera 沒標明 EPCS 內部是何種 FLASH。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EPCS擦除数据后所有位变为1,nand flash才是这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依照FLASH特性來說,是 NAND 的沒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之前用过AS模式吗,知道下到EPCS里的配置文件数据格式是什么样的吗,就是每段内容都表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模式是燒錄pof檔案,你可以看一下內容,Altera把它做編碼了,我是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普通方式打开pof是一堆乱码根本看不了,而且altera官网也没说pof格式是什么,怎么能看pof内容

网友:
這是公司吃飯的東西,當然不可能透漏。你可以用UltraEdit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xinlinx官网有mcs文件格式,那就是pof文件里每段数据表示什么根本不可能知道了?

网友:
是Nor flash. Nand flash会有坏快的问题,当然不能用在这里。

楼主(2017-08-25):
回复 网友C:

   单EPCS擦除后所有位变1,只有NAND才这样吧,而且NOR可以按位写数据,EPCS只能页写,这也只是NAND才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