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3C Spec 探讨

楼主(2017-07-20):
最近在看MIPI I3C通信协议的Spec,有些问题协议上没写请,探讨一下:1.Spec P60:主机发送ENTASx CCC时,从机wakeup条件是主机访问该从机还是总线上有任何动作。
2.Spec P60 L935:Hot Join器件和main master同时上电后,只要main master在Bus Idle Condition内没有动作,Hot Join器件可以在1ms后产生START,这个时间怎么算?
3.Spec P104:重新分配动态地址CCC(SETNEWDA),寻址用的从机地址是静态地址还是旧动态地址。
4.Spec P64:使用临时地址分配动态地址(ENTDAA),如果从机收到的动态地址校验位两次不匹配,则第一主机退出动态地址分配流程,之后第一主机再次分配动态地址时,该从机是否继续参与。
5.Spec P104:I3C测试 CCC(ENTTM),在Vendor Mode中,I3C器件返回32-bit随机地址,该随机地址是在动态地址分配过程中返回还是在该CCC之后,主机进行读操作,由被寻址的从机返回。
6.SDR、DDR、TSP、TSL Mode时钟切换。
7.SDR、DDR、TSP、TSL Mode时,主机拉高SDA后置高阻的时间。
8.Timing Control中,sync mode如何进入以及退出。

网友:
I3C spec我也看了部分,还没看完,感觉内容很多,看了几十页仍然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1.主机发送ENTASx CCC之前,需要先发送广播地址7'h7E/w/ACK ?

网友(2023-05-24):
问题1:
分两种情况:
A、假设master发送ENTAS2将slave配置成2ms响应,那么master 在发送完此CCC1之后,过1ms再次发送其他CCC2,slave会nck,但会wakeup,当slave wakeup之后,master再次发送CCC2,那么slave会ack。我感觉这个功能类似于,两条命令之间的时间间隔,其中有2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1、master会需要一个cnt来计时,在几个ms后发送下一条CCC,那么slave是否也需要这样一个cnt来计时呢?
     2、虽然ENTASx是用来配置tcas的最大值,那我可不可以将tcas固定成一个中间值?

B、master采用ENTASx配置完slave后,slave若主动发出IBI,那么master应该是立即响应
问题2:HJ器件和master同时上电的情况,此时slave会拉低sda,直到master准备好(有可能master需要1ms时间准备,但master会容忍这种行为)
问题3:master发出SETNEWDA CCC,只有拥有旧DA的slave才会ack此条命令,然后将旧DA转变成新DA
问题4:master会出error,此slave应该不会参与DA了

问题5:因为这个32bit的random值是provision id的[31:0],因此是在DA分配过程中返回的
问题6:不明白什么意思
问题7:
sdr模式中,address 仲裁期间,主机从发出start后就是将sda=1'hz,sda是由OD pull_up电阻拉成1的,然后监测sda是否被拉成0:见5.1.2.2章节
1、若sda=0,则是有从机发出IBI请求,那么主机lost
2、若sda=1,那么主机继续监测(主机不驱动sda)
问题8:不了解

网友(2024-08-19):
See See See 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