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alibre学习笔记

楼主(2017-07-20):
2
drc命令
2.1
跑drc的命令calibre -drc -turbo -hier drc.cal

2.2
OFFGRID
BOAC RULE中有对OFFGRID的检查,对这种不在格点的错误,有两句话可以控制格点的大小
RESOLUTION 5PRECISION 1000UNIT LENGTH U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将格点设置为1/1000*5=0.005um

2.3
INT
INT命令操作单独的一个层次的时候计算各个边直接的宽度是否大于或者小于某个值。在操作两个层次的时候计算两个层次overlap的部分的宽度。

2.4
sizeSIZE LAYER1 BY 0.09 UNDEROVER
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先将LAYER1缩小0.09,然后再长0.09,如果LAYER1的宽度只有0.18的话,缩完之后就消失了,这个层次也就不再存在,再进行长0.09的操作也不会产生新的图形。如果把UNDEROVER换成OVERUNDER的话,就是先长再缩。

2.5
check mapLSB1002=AND HTBAA_DRC GATELSB1003=SIZE LSB1002 BY 0.09 UNDEROVERCREATE_HABC {COPY LSB1003}DRC CHECK MAP CREATE_HAABC GDSII 57 0 HABC.gds

3
lvs命令
3.1
跑lvs的命令如下calibre -lvs -hier -spi lay.net -turbo 16 lvs.cal
如果只是比较lay.net的话,可以用这个命令
calibre -lvs -hier -turbo 16 lvs.cal2

3.2
lvs认labelLAYER MTT 1030LAYER MAP 86 DATATYPE 0 1030LAYER MTT_text 1031LAYER MAP 127 TEXTTYPE 0 1031LAYER MAP 127 DATATYPE 0 1031TEXT LAYER MTT_text
text layer一般都是TEXTTYPE类型,有些工艺也需要将其定义为DATATYPE 类型。

4
calibre和virtuoso的接口语句
calibre描述接口的文件夹在这里 eda/mentor/calibre/aoi_cal_2015.4_16.11/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
calibre的安装文件夹不同,这个目录会跟随变化,可以使用命令echo $MGC_HOME查看calibre的安装目录。
这个目录中有个skillreadme的文件,里面有描述在.cdsinit中添加接口语句的方法。
我们可以采用简单的办法,如下
load(strcat(getShellEnvVar("MGC_HOME")"/shared/pkgs/icv.ss6/tools/queryskl/calibre.skl"))

5
calibre批量做standcell的lvs
一、把所有的layout放在一起(我的是从工艺厂的gds直接倒出来的),再把所有symbol放在同一个schematic下(自己手动放的,点了几百下鼠标),其他啥都不要,什么port,pin都不加。
二、做lvs。正常做lvs的过程,在calibre的选项中设置input>H-cells选项,将match cells by name(automatch)前面勾选上,下面的use H-cells file也勾选上,如果有H-cells file(就是一个文本文件,一般工艺厂会给,但是有的格式不对)就直接调用,么有就自己写,详见http://www.chiplayout.net/hcells-application-in-calibre-lvs.html%EF%BC%8C%E5%85%B6%E4%BB%96%E6%AD%A3%E5%B8%B8%EF%BC%8C%E7%84%B6%E5%90%8E%E5%B0%B1%E5%8F%AF%E4%BB%A5%E8%B7%91%E4%BA%86%E3%80%82%E8%B7%91%E5%87%BA%E6%9D%A5%E7%9A%84%E7%BB%93%E6%9E%9C%E4%BC%9A%E6%8C%89%E7%85%A7H-cells
file中的cell一个一个单独run完,顶层不过我就没管了,最后结果是可以很清楚的看见。

网友:
给您赞一个。

网友:
很需要,多谢楼主了。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版本的calibre吗?谢谢!

网友:
您好,请问你用的calibre是那个版本的啊?我使用的2011版本的,但是我好似不会用这个版本 ,因为我无法正确使用版图和原理图的互相查找的功能,就是说我想在版图上找到相应的原理图的某根线,点亮它,不过在finder里面无法很好的使用该功能,不知道哪里有介绍这个操作的;

网友(2017-11-05):
楼主好人一个,感谢分享!

网友(2020-08-04):
好人啊,奥里给

网友(2023-03-17):
用calibre 做版图 shrink时,pin上的字没有转过去,请问一下楼主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2023-04-26):
实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