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e Pcell super master

楼主(2017-07-20):
The pcell supper master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the usage of no-skill pcells in virtuoso is not a supported feature.在调用PDK库的MOS器件的时候CIW出现的警告,且调用出来的器件显示为一个带叉的框,求教这种情况怎么破?

网友(2019-04-10):
同问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2019-07-22):
你应该用的是iPDK,用的pycell而不是pce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用的是iPDK,用的pycell而不是pcell。

你好,小白请教一下iPDK是啥?

楼主:
当你安装时候有说明文档,是不同语言写的好像工具也有差别啥的记不清了,后面仔细按说明安装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你安装时候有说明文档,是不同语言写的好像工具也有差别啥的记不清了,后面仔细按说明安装就没问题了 ...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PDK吗,我最近也在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你安装时候有说明文档,是不同语言写的好像工具也有差别啥的记不清了,后面仔细按说明安装就没问题了 ...

感觉pdk挺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pdk挺难的

公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的。

好吧。。打扰了

网友(2021-09-17):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2-15):
请问安装一下 pycell 可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