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 DC-DC开关管如何驱动

楼主(2017-07-20):
电压环路如图所示,boost电路输入为4V,输出为8V,开关管的控制信号为4V的时钟信号,4V电压能使NMOS打开,但却不能使PMOS关断(对于PMOS:Vgs=-4V>Vth),如何才能使N管打开的同时P管关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图来说 pmos gate端off , g-s short 不知是否可让pmos 关掉?

网友:
PMOS关不掉是因为栅极电压不够,如果PMOS栅极电压和输出一样高的话,就能关掉了。所以你缺少一个VIN和VOUT的电压切换,也就是谁高就用谁。

楼主:
能否说详细一点。因为我比较器以及驱动模块都是用的4V作为电压,所以得到的驱动电压都是4v的时钟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说详细一点。因为我比较器以及驱动模块都是用的4V作为电压,所以得到的驱动电压都是4v的时钟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pmos 的g,s短接能让pmos关断,但是用什么电路实现呢?能否详细解释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如VIN=4V,你要的VOUT=6V,在VOUT没达到4V的时候,你的驱动用VIN供电,当你的VOUT超过VIN的时候,驱动就需要用VOUT来供电了,只有这样PMOS才能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具体需要那几个电路模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一个,驱动电源切换模块

网友:
回复  royeec

   假如VIN=4V,你要的VOUT=6V,在VOUT没达到4V的时候,你的驱动用VIN供电,当你的VOUT ...
引用 网友A:

    如果 pmos 不能使用 level-shift 直接 VOUT 拿来使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但是最终给PMOS驱动的电压必须是VIN和VOUT之间最高的。并不是直接用VOUT电压去驱动,因为一开始VOUT=0V的时候没法驱动啊。

网友:
有类似 PAPER 可看如何做吗?  一般好像是 BOSTRAP 使用 NMOS .
不过 CHIP 内要 BOSTRAP 须要一个低漏电 DIODE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找一款差不多类型的芯片模型去仿真一下,看看别的公司是怎么做的。多研究下说明书之类的,看看芯片的工作过程。

网友:
回复  peterlin2010

   你可以找一款差不多类型的芯片模型去仿真一下,看看别的公司是怎么做的。多研 ...
引用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参考资料可以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凌特的LTC3458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有没有相关的论文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见过,就算有这种论文也不靠谱,你直接看芯片说明书更好。毕竟是人家设计师自己设计的。还有,做芯片千万不要执着于论文,有些人写论文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数据都可以造假,大部分的论文只是纸上谈兵,当你深入到IC行业之后,再去看这些所谓的论文你就知道论文讲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而且还千篇一律 。

网友:
回复  royeec

   我没见过,就算有这种论文也不靠谱,你直接看芯片说明书更好。毕竟是人家设计师自己 ...
引用 网友A:

    boostrap diode emulator

CN1879111A Bootstrap diode emulator with dynamic back-gate biasing

Driver circuit for bridge circuit employing a bootstrap diode emulator

CN1134204A Driver circuit for bridge circuit employing bootstrap diode emulator

Charging Circuit for Bootstrap Capacitor and Integrated Driver Circuit Using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