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plot绘图区变黑

楼主(2017-07-21):
在centos6下用sentaurus2010和sentaurus2013版本时tecplot一开始绘图区显示正常,但是只要一点击绘图区,该区域就变黑,无法恢复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0-11-19):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刚打开正常,一点就黑

网友(2021-03-17):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