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差分结构SAR ADC工艺角仿真出现的谐波问题

楼主(2017-07-21):
楼主设计的一个10bit差分结构电容型的SAR ADC,前后仿都没有什么问题,后仿有效位在9.5左右。在仿真工艺角的时候ss和fs有效位掉了一点点,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仿真sf和ff时就会出现较大的奇次谐波导致有效位大幅降低,也就是说工艺角中出现fast pmos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大的奇次谐波。目前根据论坛里其他回答下提出的可能原因,检查可能的问题得到的结果:
论坛里另一个讨论谐波问题的链接:http://bbs.eetop.cn/thread-441279-2-1.html
1.采样开关用的是栅压自举,在前仿条件下是能满足12bit的有效位的,所以采样线性度应该能够满足。
2.电容阵列用了分段,但是电容阵列按照一篇已经流过片测试的paper的方法进行版图设计匹配的,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3.按照电容比例对应设计了开关管的大小权重。

目前没有想到是哪里出了问题,后仿无问题应该基本满足了设计要求,但是在fast pmos下出现谐波这点让我很困惑,希望能得到诸位的指点。

网友:
请教一下 一篇已经流过片测试的paper的方法进行版图设计匹配的,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
这个资料能否分享一下,万分感激。

不知道 转换速度多少? 初步考虑 采样的问题。

楼主:
RE: 关于差分结构SAR ADC工艺角仿真出现的谐波问题

回复 2# rocket_wang 感谢您的回复,文件已分享。
论坛上传文件有限制,我放在云盘里了:http://pan.baidu.com/s/1jHRmWgm里面有分段电容的版图结构图,只不过他是12位的。
另外,我的adc的采样速率是40M,您说的采样有问题是指采样电路的线性度不够吗?能具体说一下您的观点么?

网友(2017-12-04):
关于差分结构SAR ADC工艺角仿真出现的谐波问题

网友A(2021-03-12):
引用 楼主:
回复 2# rocket_wang 感谢您的回复,文件已分享。
论坛上传文件有限制,我放在云盘里了:http://pan.baidu. ...

请问这篇文章可否再分享一下 ,谢谢啦

网友(2021-05-21):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篇文章可否再分享一下 ,谢谢啦

同求,感谢

网友(2021-07-08):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篇文章可否再分享一下 ,谢谢啦

同求

网友(2022-05-12):
您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2-08-13):
请问方便分享电容阵列的pap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