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net的延时而言,宽的net延时大,还是窄的net延时大

楼主(2017-07-21):
对于net的延时而言,宽的net延时大,还是窄的net延时大

网友:
我来抛砖,
宽的线电阻小,但电容大;
窄的先电阻的,但电容小。
而延时与RC都相关,此外与负载,线间距,工艺等等很多因素相关。
不能这么简单的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