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对calibre view进行后仿,仿真结束cadence崩溃。求助

楼主(2017-07-21):
在calibre pex采用calibre view提取完参数后,用spectre对其进行后仿,仿真100%完成后,在弹出仿真波形界面的过程中,cadence崩溃。
提示:
ERROR:Unable to allocate memory for transiton file slice variable index level(read)。

求助各位大大,要怎么解决??!!!(对 no R C 的calibre view 仿真时是可以弹出波形界面的。)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查看波形的~~~~跑了十几个小时结果看不到波形。郁闷

网友:
确认是100%仿完了吗?  其实即使没有完全仿完也是可以看波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确定仿完了。只是在弹出波形界面时,cadence会卡住,三四分钟后就崩溃了。请问有什么查看波形的软件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用ADE的result再看一下,或者用S的wv看一下,还有其他几家都有类似的viewer

网友(2022-12-30):
LZ 有结果了么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