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PSRR如何定义

楼主(2017-07-21):
请问bandgap PSRR如何定义的呢?
1.PSRR=(delta(vdd)/vdd) / (delta(vref)/vref)

2. PSRR=delta(vdd)/delta(vref)

其实,没有本质区别,但是两种方式算出来的值肯定不一样。比如大家平时说,PSRR=50dB,指的是哪一种结果呢?谢谢!

网友:
bandgap里应该是PSR吧,PSR=dB20(1/Add),Add表示电源到VBG的增益,Add越小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种定义方式我是在好几个带隙论文里面都看到了,都是这么定义的,叫PSRR,现在有点糊涂了,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定义。

网友:
楼主弄清楚PSRR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就可以自己搞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电源抑制比。不明白从这儿可以看出什么?电路对电源变化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