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 LDO结构选取

楼主(2017-07-21):
如题,本屌在研究一种cap-less LDO结构,要求如下:1.CL=1nF
2.负载响应:0~100mA,rise/fall:1uS,ripple<±150mV
3.VDD:2~3.6V,总电流<30uA

各位大佬有没有比较好点的误差放大器结构推荐呀~

我主要的困惑是输出电容比较大,如果结构选取不当,输出很容易成为主极点,这样就不是cap-less的目的了,在一个就是瞬态响应要求比较大,貌似很多瞬态增强电路都木有啥用。。。

ps:发快啦,这种贴没法悬赏

楼主:
一楼自己坐了,顶一下

楼主:
目前的话,我的output ripple比较大,误差放大器的稳定性还没调好,可能与相位有一定关系,另外是不是和EA的SR也有关系。

跪求瞬态增强电路,或者比较好的 误差放大器

楼主:
如何降低output ripple呢?求指导,和误差放大器的带宽、相位裕度、SR这些有关吗?
这种指标下的LDO带宽一般是什么量级?

刚接触这个,好多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