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一部分是电路图,一部分是netlist的电路导出一个cdl

楼主(2017-07-21):
Hi, 各位大神     我用cadence virtuoso搭建电路。 电路中有个一个模块是别人提供的一份netlist(称为模块A吧), 如何能够在导网表时可以把模块A的netlist 自动调用进来?
     我创建一个symbol的view,  端口与模块A的netlist对应,同时创建一个cdl的view, 把模块A的netlist拷贝进去,但是这样好像不行,仍然导不出来一个完整的netlist。
      现在只能是创建一个空的schemtic , symbol,导出网表后,手动修改,include 模块A的netlist , 不过感觉这样有点麻烦

网友:
    如果 spice 可以使用 CDL in ..
但 symbol 要能找到 ..

如果 gate 使用 verilog-in (synthesis 过)

但是都合作 为何对方不给你 schematic ?  还是从别地方拿来??

网友(2019-12-21):
電路會很大嗎 不會的話 你就重建schematic就好了 如果很大的話就不知道了

网友:
先建立一个空symbol跟已经有的netlist对应上,然后跟schematic连接起来,然后导出cdl,并且在该文件上添加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