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2012版本的lab3求助

楼主(2017-07-21):
这个lab论坛上搜的,lab3是教怎么用dve,就是有一个FIFO设计有问题,一开始simv会出错,然后在dve中打开了vcdplus.vpd,通过看波形等方法确定了bug位置,在dve中把代码改了,lab说在外面的终端重新编译,然后回到dve界面,说是点击Simulator - Setup,然后ok就可以开启interactive mode,(lab是想通过inter.vpd和vcdplus.vpd的仿真对比,看看有没有改对),但是这一步我下面的log中会报错,显示:
ERROR:[EK-CMD-010]
unknown option '-ucligui'
查看手册,就只有-ucli和-gui,确实是没这个选项的,问题是我用的是gui,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初学vcs,请指教。
另外,如果我直接在终端simv -gui,就没什么问题,vcs版本是2014.03

楼主:
知道了,是自己source选项没选。。。

网友A(2020-05-20):
我也遇到同样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20-10-20):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2-09-25):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怎末解决的阿 想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