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 无法数模混仿 缺少verilog.vmx文件 怎么解决 急求

楼主(2017-07-21):
用的虚拟机 IC610  导入verilog代码混仿的时候说缺少verilog.vmx文件 有什么简便的解决方法吗 按照网上的教程输入了指令"which verilog.vmx" 结果显示系统里没有这个文件  能直接下载一个这个文件导进去吗 或者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 比如下载IUS? 感觉这个比较复杂啊  急求高人指点 谢谢谢

网友:
你确定你安装了INCISIVE这个跑混合仿真需要的数字仿真器软件?你看下你的环境变量是否setup了incisive相关的变量,没有就是没装这个软件,没办法混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