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做DFT时有哪些模块可以不用做

楼主(2017-07-21):
如题,请问各位大神,SOC设计时是否需要全芯片做DFT,有些模块做了是否不好?谢谢!

网友:
DFT范畴很大,主要分三大类,memory bist、logic bist、boundary scan。设计中使用的ram macro一般都要做bist,至于做不做bistr具体看设计要求;自开发的数字逻辑要做scan chain,便于对logic做检查;IO端口做boundary scan方便检查pin和pad物理连接性问题。以上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