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设计时是否需要全芯片做DFT

楼主(2017-07-21):
如题,请问各位大神,SOC设计时是否需要全芯片做DFT,是否存在有些模块做了DFT反而不好?

网友:
dft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做不做,一般做就是都做了

网友:
一般都做,不做的模块是觉得没有必要做

网友:
有些时候时候时钟模块比较复杂或者设计时候没考虑好dft,可以不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DFT计划是全做,但不知全部模块做的话,是否合适?是否有些特殊模块不必做,或做了反而对系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