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MMC

楼主(2017-07-22):
对EMMC有很多疑惑的地方,求大神帮助。首先emmc里说的host指的是什么,可以举个例子吗?其次emmc、FPGA、nandflash他们的连接关系是什么,谁和谁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问的都是一些eMMC的最基本问题,建议你先看看eMMC的协议。

   eMMC:指embedded Multi-Midia Card ,多用于终端(手机、Pad、机顶盒等)设备的存储芯片。

   Host:通常我们说的主机,你可以理解为CPU、或者直接是终端设别也行。

   NAND:eMMC内部的存储体。eMMC的硬件结构为controller+memory Array,NAND Flash指的就是memory Array。

   至于你说的FPGA可以说跟eMMC本身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不过有些controller是FPGA(很少,因为成本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这些我都知道了,但是写程序的时候又无从下手了,不知道大神有没有源代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这个东西一般人无法提供给外部吧,自己愿意公司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