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a7 FPGA PCI IP 问题

楼主(2017-07-22):
s使用 a7,200t FPGA进行 PCI IP的开发,遇到如下问题:1、IP里面只能选择33MHz,不能够选择66MHz,是license问题呢还是IP本身不支持66MHz??

2、在使用IP进行数据传输时,每次只能运行4个半小时就不能用了,请求总线得不到相应,总线挂死,求解。

网友:
请问楼主,pci核里PMEA_N这个信号怎么处理的,cpci没有这个信号,而且cpci多了LOCK_N,ENUM_N两个信号,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