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的设计怎么导入IC5141和其他人拼版

楼主(2017-07-22):
设计都要做完了,才知道IC617和IC5141的电路格式不兼容。请问在IC617里面的电路和版图怎么转换成IC5141可以打开用于拼版的cell啊。
各路大神帮一把吧

网友:
没有人回答,我说一点自己想到的吧,可能帮助不大。其实2个版本就是数据格式不一样,可以试一下用oa2cdb命令转换一下

网友:
查看一下cadence的cdb2oa教程,希望你成功

网友:
    cdb2oa 比较容易有GUI  毕竟当出cadence 是希望大家 cdb => OA
反而比较少 oa=> cdb , 考虑到新软体跟电路应该都 cdb=> oa
方便统一资料库 ..
IC5141 cdb => convert to OA